请问一下 IBM X61主板上的开关脚是哪两个

楼主(2009-12-31):
请问一下 IBM X61主板上的开关脚是哪两个,现在不知道键盘的好坏,又找不到开关脚,现在的现像是,自动上电且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也正常,就是进系统点关机成重启,且一直按住键盘开关能关机,但关后就开不起了,又必须拔掉电源,再接就又能上电了,也能显示,此机是进水机,主板有看到水的迹印,只有键盘上有,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主板上接键盘的接口上哪两个是开关脚

网友:
能关机就说明键没问题.这可能与开机电路有关.

网友:
靠里面H8下往上算第九脚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一个脚一个脚划呀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现在问题回来了,找到开关键,用镊子,触发,开机,关机都正常,用键盘就有问题,只能关机,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请问这种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进过水的键盘你先换个键盘,在测试南桥的好坏

网友:
进过水的 键盘第一时间换掉

网友:
我没有这个键盘啊,现在的问题应该是键盘的问题,明天找一个换起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键盘问题,是主板

网友:
我原来也见过这个问题 用键盘开不了机  键盘没有坏 换键盘也是开不了机 键盘换别的机器一按就开机 不过用摄子划以下就开了 用键盘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