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说下电容漏电是什么现像吗?

楼主(2009-12-31):
高手能说下电容漏电是什么现像吗?

网友:
那要看电容装在哪里.

网友:
电容两端的漏电流增大,

网友:
笔记本会时开机时不开机,有时是完全不开机

网友:
電容漏電可以造成很多原因的,重的無法開機,有時能開機也會出現藍屏。

网友:
怎么查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
那要如何检修呢?

网友:
看外观、再不行就拆下来量(用万用表或专用电容表)

网友:
常引起开机时开时不开,开机后也不稳定

网友: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用烙铁烫一下,可以暂时重新工作

网友:
好多奇怪故障都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