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pr-2针式打印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31):
南天pr-2针式打印机 on指示灯亮但是ready灯不亮,我是在xp下装的oki5330驱动,但是点打印测试无反应

网友:
这打印机很不好,你下个手册,要设置才行,。

网友:
就绪灯没有亮 当然不行了,,,,找个手册看一下,应当传感器有故障

网友:
打印自检页看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色带架,再把打印线也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