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150跑030F

楼主(2009-12-31):
请教各位大侠:现修联想150一板子,短路很多,修好短路现在跑030F,修了好久修不出来,请教各位要是有朋友不吝告知是哪出了问题?修好后有RMB50做为酬谢!

网友:
真金白银在线等待希望各位能伸援助之手!

网友:
不知道你修好没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的把问题描述清楚 电跑多少 看看 cpu 电压多少  查了回

网友:
CPU电压1.2V,南北桥全换了,经测量确定没有问题!0F跑得很稳定!

网友:
不上DBUS卡电流上到0.70,随着CPU温度上去电流一点点上升!

网友:
写BIOS看下,不行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