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此生第一块自认为有问题主板

楼主(2009-12-31):
这板子是一个朋友的INTEL原装的 E210882。朋友说原来的问题是开机蓝屏,哪给别人修过,那人说修好了收了他30元。拿回来的时候就点不亮了。接到板子先看到是CPU的供电滤波有4个鼓起,心想可能就是它作怪吧。没多说就下了板子把那4个换了,换好就插上检测卡接电源试机,检测卡跑D4  D3,就拔下内存用橡皮搽清理干净金手指,用镊子刮了几下插槽,接上电源通电。检测卡还是跑D4 D3。万用表测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换了个自己用的内存上去,一开机还是跑D4 D3。因为技术是白菜级的,这样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想了一会,好象在基地里看到一篇文章说内存排组打阻值,于是就一个对排组一个一个点的打阻值,阻值都在372 373 374之间,心想应该是正常吧。接着要怎么检查呢,那就没思路了啊。因为这两天空闲就一直摆弄着这主板,瞎看瞎测呗。当测32.768晶振两脚电压的时候感觉不对,现在忘记了它电压是多少了,就到基地的群里询问。有个群友说肯定是不对的,于是就换了那晶振。一通电,哈哈~~~!通过了。为了感谢群友就到群里把这过程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了。昨天晚上朋友来,我说机器修好了。他叫我再把他系统也给重做了,我让他自己把主板装回机箱。装好了我帮他接好线,就重装系统了,没想问题又来了。这回是进PE自动掉电,做好系统能进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在没到桌面就掉电。昨天晚上折腾了很晚也没把问题弄清楚。心想我要放弃了,这不是我白菜级人物能做好的事了。叫朋友拿回去,他说叫我再帮他看看,实在不行再拿给别人修。这朋友经济也不宽裕,心想那也好,就帮他在看看咯。今天早上一来就拆下它的网卡和显卡,插上检测卡通电,一下就过了。再插回网卡也能过。插显卡进系统还是一样的掉电。哈哈...原来是显卡问题。清理了显卡金手指后问题解决。
   这里不明白的是32.768晶振坏了,怎么会是检测卡跑D4  D3呢?请路过的高手指点哦。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因为晶振的信号是给南桥的  如果南桥检测到电压不正常肯定过不去啊

网友:
..........晶振不正常还能开机.太坚强了

网友:
谢谢习惯有你 的回答,最好能说具体一点。
  等待着高手路过给个解释!!!!
                    期待中........

网友:
32.768有问题.应该不能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郁闷,晶振电压不正常还能开机吗?这个有点牵强吧,不过主板维修很多时候无法用科学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