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BENQ DLP ADC调整软件

楼主(2009-12-31):
再来一个BENQ DLP ADC调整软件

使用方法,先进机子的工厂菜单,选择到ADC调整选择.
适合在所有采用DDP1000的机子上面,DDP2000 DDP2230等其他系列不适用。

网友:
对于旧机换新的原包灯后,亮度上不去的,菜单颜色比图像还要亮的,在BENQ PRJ中十分常见,用这个软件调整一下就行了。反复做两次ADC调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