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l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31):
今天接msi g31m3-l主板,开机跑几个码就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又跑码,一直重复,但是不上内寸就不这样,内寸供电这些都没问题了!!!该查那里的了
主板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开机跑码上内存就会掉电在反复重启,关键还是内存没过。试试换个好点兼容性好的内存或者考虑下BIOS问题。打下内存槽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把开机心片先加焊不行就换之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看业楼主是很喜欢潜水的人。那么久了。也不上来论坛泡泡。辜负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0-04-04):
我碰到过,原来是2.1的BIOS,我刷到2.7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没过内存一般都这样
看看你的板子内存槽变边上有没有RT9173 LM358之类的芯片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