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无待机一例

楼主(2009-12-31):
DELL D610无待机一例
外接电源电流表无变化,正常应为0.01,这个机器没有,拿到主板看一下了MAX199918脚和25脚无电压,20脚有电压,6脚无电压,无ALWON信号

ALWONSIO发出的, 芯片要想发出ALWON必要有ACAVIN以后,把重点放在ACAVIN上,ACAVINMAX1535B发出的,
32脚无电压,在仔细查看芯片时,发现芯片旁的电阻PR151移位了, 仔细观察一下好像主板被撞件,PR152连尸体都不见,找到相同的电阻补上去,待机正常了,上电电流上到0.74不动了,在仔细看主板上,发现BIOS旁边也就是IO的北面有几个电容飞了,找料板一一对比补上,上电亮机。对主板对的眼睛痛。

网友:
图怎么传不上来啊

网友:
有图就好多了

网友:
我的短路也在查呢  希望能修好

网友:
专业呀,解决这种故障机,肯定是要费眼力的。

网友:
有了料板对我们修板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呀,楼主的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眼睛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