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6M的颗粒换到了32M的卡上

楼主(2009-12-31):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将16M的颗粒换到了32M的卡上了会有什么现像发生?
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全换再刷bios 就OK~~~我经常把9550换上坏卡的32m的显存再刷BIOS来做成256m的9550 的(卖得贵点)~

网友:
如果不刷BIOS啦

网友:
花屏,花屏,BIOS里是定显存容量与位宽,频率

网友:
位宽一样的话,开机不一定花
不刷的话,就算开机不花,2d不花,3d也100%花屏!

网友:
这得看PCB的板子

网友:
不刷BIOS等于白换。

网友:
全换再刷bios 就OK~~~我经常把9550换上坏卡的32m的显存再刷BIOS来做成256m的9550 的(卖得贵点)~
引用 网友A:

晕哦,好好的卡你换了显存,也贵不了多少吧。值得吗?9550显存也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