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屏驱动基本介绍

楼主(2009-12-31):
大家平时在刷MTK的机时,很多时候刷完开机出现白屏现象

下面介绍下屏的驱动,有C语言基础可以尝试下自己动手解决屏驱动问题

一:LCD
   文件位于custom\drv\LCD
   以华立维的一款240X320的屏为例介绍如何添加LCD驱动
   gprs.mak
   LCD_MODULE  =  HUALIWEI_SSD1289_LCM
   MAIN_LCD_SIZE =  240X320
   Option
   COM_DEFS_FOR_HUALIWEI_SSD1289_LCM        = HUALIWEI_SSD1289_LCM SSD1289 COLOR_LCD TFT_MAINLCD QVGA_MAINLCD

   在custom\drv\LCD添加HUALIWEI_SSD1289_LCM文件夹,下面有5个文件。文件名同MTK系统自带的(lcd.c lcd_hw.h lcd_sw.h lcd_sw_inc.h lcd_sw_rnd.h)。

   HUALIWEI--------------屏的厂家
   SSD1289-----------------屏的驱动芯片
   LCM----------------------屏
   240X320-----------------屏的分辨率
   COLOR_LCD----------彩色
   TFT_MAINLCD-------屏的类型,对应的还有CSTN,OLED。目前主要是TFT
   QVGA_MAINLCD----屏的分辨率

  做了上述修改以后,编译时,lcd驱动就对应HUALIWEI_SSD1289_LCM文件夹里的驱动。文件夹里的5个文件,通常lcd_hw.h, lcd_sw_rnd不需要修改。lcd_sw_inc.h只是定义屏的分辨率。如下:
#ifdef __MMI_MAINLCD_1
28X128__
#define LCD_WIDTH   128
#define LCD_HEIGHT  128
#elif (defined(__MMI_MAINLCD_128X160__))
#define LCD_WIDTH   128
#define LCD_HEIGHT  160
#elif (defined(__MMI_MAINLCD_176X220__))
#define LCD_WIDTH   176
#define LCD_HEIGHT  220
#elif (defined(__MMI_MAINLCD_240X320__))
#define LCD_WIDTH   240
#define LCD_HEIGHT  320
#endif

#define UI_DEVICE_WIDTH             LCD_WIDTH
#define UI_DEVICE_HEIGHT            LCD_HEIGHT
修改比较多的是lcd.c和lcd_sw.h。
    Lcd_sw.h
        #define LCD_CMD_DMA_MODE---------是否使用DMA方式?(DMA简单,速度快,通过MTK的寄存器进行操作,但灵活性差。非DMA方式,直接对地址操作,灵活性好,但速度会有影响。目前,一般都是用DMA方式)
          #define LCD_16BIT_MODE-----------------lcd使用16位总线?(由硬件决定)

      /*通过A0来区分处理器向lcd写的是命令还是数据。由硬件决定*/
          #define LCD_SSD1289_CTRL_ADDR  LCD_PARALLEL0_A0_LOW_ADDR
          #define LCD_SSD1289_DATA_ADDR  LCD_PARALLEL0_A0_HIGH_ADDR
          #define MAIN_LCD_CMD_ADDR     LCD_SSD1289_CTRL_ADDR/*写的是命令*/
          #define MAIN_LCD_DATA_ADDR    LCD_SSD1289_DATA_ADDR/*写的是数据*/

        #define MAIN_LCD_OUTPUT_FORMAT  LCM_16BIT_16_BPP_RGB565_1
/*与总线匹配  16-5(R)+6(G)+5(B)*/

/***********************SSD1289********************************/
        #define LCD_delay_SSD1289() \
        {\
                volatile kal_uint16 iI; \
                for (iI = 0; iI < 0x20; iI++);\
        }

    #ifdef LCD_CMD_DMA_MODE-------------DMA方式

        #define LCD_SEND_DMA_CMD(n) \
        {\
                while (LCD_IS_RUNNING);\
                DISABLE_LCD_TRANSFER_COMPLETE_INT;\
                DISABLE_ALL_LCD_LAYER_WINDOW;\
                SET_LCD_ROI_CTRL_NUMBER_OF_CMD(n);\
                ENABLE_LCD_ROI_CTRL_CMD_FIRST;\
                SET_LCD_ROI_WINDOW_SIZE(0, 0);\
                START_LCD_TRANSFER;\
                while (LCD_IS_RUNNING);\
        }

        #define LCD_CtrlWrite_SSD1289(_data) \
        {\
                SET_LCD_CMD_PARAMETER(0, LCD_CMD, _data);\  --------写的是命令
                LCD_SEND_DMA_CMD(1);\
        }
        #define LCD_DataWrite_SSD1289(_data) \
        {\
                SET_LCD_CMD_PARAMETER(0, LCD_DATA, _data);\ --------写的是数据
                LCD_SEND_DMA_CMD(1);\
        }
        #else ----------非DMA方式
        #define LCD_CtrlWrite_SSD1289(_data) \
        {\
                *(volatile kal_uint32 *) LCD_SSD1289_CTRL_ADDR = _data;\  --------写的是命令
                LCD_delay_SSD1289();\
        }

        #define LCD_DataWrite_SSD1289(_data) \
        {\
                *(volatile kal_uint32 *) LCD_SSD1289_DATA_ADDR = _data;\------------写的是数据
                LCD_delay_SSD1289();\
        }
#endif

#define LCD_DataRead_SSD1289  (*(volatile kal_uint16 *)LCD_SSD1289_DATA_ADDR);
------用于读LCD id,兼容lcd用。(这个需要硬件上接读lcd的信号)

Lcd.c
LCD_Funcs LCD_func_SSD1289 = {
   LCD_Init_SSD1289,
   LCD_PWRON_SSD1289,
   LCD_SetContrast_SSD1289,
   LCD_ON_SSD1289,
   LCD_BlockWrite_SSD1289,
   LCD_Size_SSD1289,
   LCD_EnterSleep_SSD1289,
   LCD_ExitSleep_SSD1289,
   LCD_Partial_On_SSD1289,
   LCD_Partial_Off_SSD1289,
   LCD_Partial_line_SSD1289,
   /*Engineering mode*/
   LCD_GetParm_SSD1289,
   LCD_SetBias_SSD1289,
   LCD_Contrast_SSD1289,
   LCD_LineRate_SSD1289,
   LCD_Temp_Compensate_SSD1289
   #ifdef __LCD_ESD_RECOVERY__
   ,LCD_ESD_check_SSD1289
   #endif
};

void LCD_FunConfig(void)
{
        MainLCD = &LCD_func_SSD1289;
}

上层通过这个LCD_func_SSD1289来调用相应的lcd驱动函数的。这个结构体里的很多函数不需要修改。经常需要修改的有以下几个函数:
LCD_Init_SSD1289(),  LCD_BlockWrite_SSD1289(),  LCD_EnterSleep_SSD1289(),
LCD_ExitSleep_SSD1289()。
这其中,LCD_Init_SSD1289(), LCD_EnterSleep_SSD1289(),  LCD_ExitSleep_SSD1289(),屏厂会提供,只需要按照写就可以了。LCD_BlockWrite_SSD1289()需要根据LCD的datasheet写。
LCD_Init_SSD1289()
{
    ……………….
        LCD_CtrlWrite_SSD1289(0x0000);
        LCD_DataWrite_SSD1289(0x0001);

        LCD_CtrlWrite_SSD1289(0x0003);
        LCD_DataWrite_SSD1289(0xa8a4);
    …………………
}

/*这个函数就是将一块特定区域的数据显示到LCD上
startx------X起始点坐标   starty------Y起始点坐标
endx-------X结束点坐标   endy-------Y结束点坐标*/
void LCD_BlockWrite_SSD1289(kal_uint16 startx,kal_uint16 starty,kal_uint16 endx,kal_uint16 endy)
{
             …………………….
             SET_LCD_CMD_PARAMETER(0,LCD_CMD, 0x4E);  ---------表示寄存器
                SET_LCD_CMD_PARAMETER(1,LCD_DATA, startx); ----------表示寄存器中的值
                SET_LCD_CMD_PARAMETER(2,LCD_CMD, 0x4F);
                SET_LCD_CMD_PARAMETER(3,LCD_DATA, starty);
                SET_LCD_CMD_PARAMETER(4,LCD_CMD, 0x44);
                SET_LCD_CMD_PARAMETER(5,LCD_DATA,  (((endx & 0x00ff)<<8) | (startx & 0x00ff)));
                SET_LCD_CMD_PARAMETER(6,LCD_CMD, 0x45);
                SET_LCD_CMD_PARAMETER(7,LCD_DATA, starty);
                SET_LCD_CMD_PARAMETER(8,LCD_CMD, 0x46);
                SET_LCD_CMD_PARAMETER(9,LCD_DATA, endy);

                SET_LCD_CMD_PARAMETER(10,LCD_CMD, 0x22);

                ENABLE_LCD_TRANSFER_COMPLETE_INT;  /*数据传输完成,产生中断*/
                ENABLE_LCD_ROI_CTRL_CMD_FIRST;
                SET_LCD_ROI_CTRL_NUMBER_OF_CMD(11);/*发送的控制命令总数*/
                START_LCD_TRANSFER;/*开始传输*/
}

具体的寄存器意义,见datasheet  SSD1289_1.1.pdf (P51)datasheet。这个是一般的lcd调试,特殊的不做描述。

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lcd没有点亮,可做如下动作:
1)        在LCD_Init_SSD1289()函数下加
{
lcd_drive_ic_id = LCD_DataRead_SSD1289;
/*看读出来的lcd数据是否正确,判断处理器和lcd的通讯是否正常*/
}
2)        LCD_Init_SSD1289()增大lcd复位时间
{
    SET_LCD_CTRL_RESET_PIN;
           LCD_Delay100us(1000);
           CLEAR_LCD_CTRL_RESET_PIN;
           LCD_Delay100us(1000);
           SET_LCD_CTRL_RESET_PIN;
           LCD_Delay100us(1000);
}
3)        LCD_Init_SSD1289()添加测试代码
{
    {
                        unsigned int m,n;
                        GPIO_ModeSetup(25, 0);
                        GPIO_InitIO(1, 25);
                        GPIO_WriteIO(1, 25);  /*点亮背光,根据硬件*/
                        for(m=0; m<240; m++)
                        for(n=0; n<320; n++)
                        {
                            LCD_DataWrite_SSD1289(0xf800);/*刷一个红屏*/
                        }
                }-----------用于判断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
4)        修改时序,主要是写的时序void init_lcd_interface(void)
{
                SET_LCD_PARALLEL_CE2WR_SETUP_TIME((kal_uint32)3);
            SET_LCD_PARALLEL_CE2WR_HOLD_TIME(4);
            SET_LCD_PARALLEL_CE2RD_SETUP_TIME(3);
            SET_LCD_PARALLEL_WRITE_WAIT_STATE(7);
          SET_LCD_PARALLEL_READ_LATENCY_TIME(31);
          SET_LCD_ROI_CTRL_CMD_LATENCY(10);
}
5)        初始化正确的前提下,检查函数LCD_BlockWrite_SSD1289()。这个时候,屏上应该有显示了。只是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