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S触发电流不停跳动

楼主(2009-12-31):
这板别人修过一次,但板不是大修那种。接手是通电发现电流不停跳动,电流大约在0.1A跳动,量CPU电压不出,1.8和1.5V电压不停跳动,换过I/O还是一样,那位有这机的图纸,希望上传下。板号可能是D23T,是不是这板号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怀疑有短路或电压不出来导致电流跳动

网友:
怀疑有电容漏电或者是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海尔H40分两个板本,一个是H40S,这个板号是D23T,另一个板号是D23I,所采用的供电芯片都不一样,楼上提供的是D23I,那位知道D23T图纸放在那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