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帮吧

楼主(2009-12-31):
主板插上电源不开机。重新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行

网友:
先排除适配问题 那就只有电源管理IC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再不行就查看主板上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RTC实时时钟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电源盒里的滤波电容
CMOS电池,电池座,双二极管,CMOS跳线电压相关的小元件,晶振。
内存DUAL电路是的MOS管和二级管
IO
独显显存
775 754的板非法关机

网友:
是台式机吧!!

呵呵,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先换个电源试试!我这也有一台相类似的机子,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罢工了!拔了电源后或放电后有可以。

我现在换了个长城300P4的电源!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