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CRA S1 进PE拷机正常,运行系统就会黑屏。求解答

楼主(2009-12-31):
东芝 TECRA S1 进PE拷机正常,运行系统就会黑屏。电流掉到0.8A。北桥显卡都重新植株。南桥换过故障依旧。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是不是装的一键恢复版,分辨率没有设对啊,你看进安全模式行不行

网友:
外设拔掉    不行

考虑一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