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昭阳E280L 无显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31):
广达代工,板号 LE2    集成的显卡
   欢迎大家来光顾,指出不足之处。
   故障:加CPU不管有无内存, 电流只在1.2A左右。
   LE2的板拿来后,目视无氧化的元件但是BIOS  北桥有动过的横迹,于是问送来的人。因此板是无显且电流在1.2A,所以他们把BIOS重焊了一下不见好,后来就把北桥给换了。
   接上电源加CPU及内存开机1.2A,去掉内存也是1.2A ,初测基本信号也正常。于是重新看看BIOS及北桥没问题且换BGA的人也是老手,加上CPU座497针灯也全亮,打内存卡阻值也OK(同行已做过,但自己还是要再看看确认下)测CPU与北桥周围的排阻也是正常。
板上的北桥是910GML,图上的是915GML,是不是有问题呢?经问他人确认两者可以互换。难道还是程序的问题吗?有修过此板的同行说,这种板无显的,做了北桥有时可以好,但有时在组装成品后又不显示是有点奇怪哦。再问送来的人北桥换过两次,现在在板子上的是新的桥。
   只能放一放了,第二天晚上接再看看 测量北桥相关的小电阻及电感和小电容等,后发现L33及L36不通,烙铁一碰断了(电感破损但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更换后OK    接上LCD有显了,电流也能达到1.67A了

网友:
请问:这款机器能跑代码吗?我记得有款机器的主板和这个形状是一样的,能跑码。

网友:
LE4和这款有点像哦,跑马灯前几天就坏了  肯定能跑吧

网友:
修机器就要细心,二修的更加要细心。

网友:
神咧,太神咧

网友:
一点也不神,很多LE2主板这两个挨在一起的电感经常坏,表面看不出来,一量就知道了,风枪一吹烙铁一焊就变成两半了...

网友:
大哥这么一说 原来是通病啊~

网友:
估计我的 镊子扫荡法  可以找出来 。

网友:
学了 910gml  和915gml 能 带 你 其实 你 可以 加点看看 桥热了吗 就 知道 工作了 吗

网友:
有时用手一摸就变成粉的,很恐怖的

网友:
大哥这么一说 原来是通病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571-1-1.html

合成科技 -10 也有可能是30分啊.
winson_tang -10 一复制就少了20分,看你亏不亏。。。
大开幕 -10

网友:
台式机的电源IC旁边经常遇到贴片电阻这样的,烙铁一烫就2截

网友:
L33和L36不通的话那不是北桥上1.5V这组供电没有嘛,要是我的话肯定会把北桥上的供电量完后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