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跑D0

楼主(2009-12-31):
华硕P4P800-X跑D0 是什么问题啊???CPU供电的高管S极接地,低管D也接地,电感也接地!!!!但是有2.2V的电压输出

网友:
CPU座有问题,加焊吧

网友:
1、你是用什么表测量的电阻?如果CPU供电的滤波电感对地短路,怎么会有CPU供电输出?
2、挡D0,U还没跑起来,你再测量内存供电、SB、NB、AGP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下管是LD1010D的

网友:
这板子的场馆就这样 千万不要换 这个板子的通病是cpu座虚焊 直接加焊就能解决的 场

网友:
这样啊,这板子的内存供电有3.3是不是正常的啊,但是我插不插内存都是D0

网友:
LD1010D   是结行管

网友(2010-03-25):
又學到一招不知道還以為都一樣設計asus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