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09-12-31):
昂达显卡 RT9214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RT9202行吗?

网友:
6321或原值代,要不电压会出现波动的

网友:
用RT9202代换TR9214需要看电路的设计,有些可以,有些需要改电路

网友:
apw7120  脚位和rt9214  用在显示卡上比较泛滥
很好找  ,这个和rt9214 引脚功能和微微电路完美吻合

如果用rt9202 代换 第七脚ocset  要加上3.3v-5v 的电压,并且该脚与pcb上任何零件都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