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V星7143触发就灭的主板,大家看看是不是通病!!

楼主(2009-12-31):
这几天把以前没有修好的板拿出来修,发现好几片MSI的板子都是上诊断卡,有3.3V,但点开机就灭,然后就没有3.3V呢,要从新拔插电源接口才能开机。看到V星的板都多一个MS-5.6.7的芯片,好像都跟开机有关的。我首先把IO83627THF换啦,开机还是一样。然后又找啦一个MS-7换啦一下,呵呵,就可以正常开机亮机啦,请问大家一下,这个芯片除啦跟开机外还跟什么有联系!
=================================================>
请看11楼。By月饼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月饼 -4 不要顶!

网友:
那是一个开机芯片,跟华硕和技嘉等品牌都有特定的开机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V星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

网友:
谢谢LZ分享,我这里也正好有一块MS的问题一样,但换MS6后无果,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很讨厌修V星的板子

网友:
谢谢LZ分享,我这里也正好有一块MS的问题一样,但换MS6后无果,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1

回答:
你最好找一个好的,不行的话换IO试一下。

网友:
最近接了不少V星的板子,经常坏这东东,看来应该多备点件啦。

网友:
MS-  是MSI的专用芯片 和华硕的AS-  是一样的 都是专用的芯片  参与主板的开机 触发 时钟 复位,具体脚位可以查PDF文件 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标准答案来了:V星的板多数出现点开关后一闪就灭。连3V待机都没了的。一般为MS-X损坏或者其控制的某路供电有问题 导致!常见的为内存供电管损坏。因为MS-X芯片有保护的作用。当它发现任意一个它控制的电压不正常。就会关闭所有的输出。当然也就会关闭待机电压的输出。----所以就出现了楼主的情况~~多查查MS-X以及它控制的所有MOS管吧。主板上的MOS几乎都是它控制的(CPU供电除外!)

网友:
  继续潜水  ......  学习

月饼 -16 不要灌水!

网友:
努力的看帖,回帖,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0-03-18):
MS-6 I/O 都换了 还一样 强行开机 测内存供电正常  正在BGA  CPU座~~~~~~不知道有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