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看不到硬盘

楼主(2009-12-31):
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在BIOS 下能看到硬盘!!

但是用工具盘在DOS 下,硬盘就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用MHDD

说是主板不支持,请问那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啊!

网友:
1:跳线没有跳到主盘
2:硬盘不认盘了,在BIOS里认的是系列号。此类故障MHDD时无能为力的,要用PC3000或XLY

网友:
:跳线没有跳到主盘
2:硬盘不认盘了,在BIOS里认的是系列号。此类故障MHDD时无能为力的,要用PC3000或XLY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581-1-1.html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MHDD不认多半是硬盘跳线不对的事。

网友:
跳线成主盘MHDD才能认到,还有你说的不是很清楚,DOS下有些文件格式是认不到的。。。

网友:
用U盘版的MHDD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