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烧一个小时左右才亮

楼主(2009-12-31):
显示器是一个老客户送修的,来时说显示器大根两个月没用过,现在开不亮,在试机时发现,显示器有显示但是很暗,看不清,一直放在那也没关,客户走后大概一个小时,显示器自己又亮了,暗喜 谁知道第二天又不亮了,又烧一个小时又亮了,因为我对显示器不是太会修,还请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可以先换了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电源是外接的么?如果是外接的换个新的适配机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电容   还是电容    电源部分先换了试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  12V 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电源中的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顶!是电源的问题:  滤波电容都换喽!   再不行就是高压板的性能不良,
直接更换高压板吧!灯管的可能性较小,最后考虑哟!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把三个100UF 25V的电容全换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就是上面灰色的那三个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电容或者虚焊的问题,全换加补焊

网友:
重点查电解电容以及驱动板上的几个三端稳压

网友:
背光电路问题,易损元件电容看看,虚焊也有可能。灯管接头氧化,焊点不行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但凡跟时间有关系的,多数都是电容的原因,这是经验

网友:
顶楼上哥哥一下

网友:
把几个滤波电都换掉应就好了

网友:
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们那个垃圾堆里正好有一块和LZ这个一模一样的高压板在睡觉  改天也拿出来玩玩

网友(2010-04-13):
要热机的百份九十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