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工具] [09.12.31]DiskGenius V3.2.2010 WIN/DOS正式版全新发布

楼主(2009-12-31):
Diskgen V3.2.2010 DOS版更新内容:

1、新增建立文件夹功能
2、在标题栏显示“关机”“重启”两个按钮。
3、支持鼠标滚轮操作。ctmouse V2.0及V2.1 支持滚轮(加载时需使用/O参数,但存在兼容性问题,使用时如果有问题请不要使用/O选项)
4、增加快捷键 CTRL_G: 切换到文件列表显示;CTRL_D: 切换到分区信息显示
5、为格式化功能分配快捷键“CTRL_F”。
6、对快速分区功能做了如下调整:
    a) 改变分区大小后的调整规则:
       首先在容量输入编辑框前面增加一个“锁”状图标,改变分区容量后,这个分区的大小就被“锁定”,改变其它分区的容量时,这个分区的容量不会被程序自动调整。图标显示为“锁定”状态。用户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自由变更锁定状态;初始化时或更改分区个数后,第一个分区是锁定的,其它分区均为解锁状态;当使用者改变了某个分区的容量后,其它未被“锁定”的分区将会自动平分“剩余”的容量;如果除了正在被更改的分区以外的其它所有分区都处于锁定状态,则只调整首尾两个分区的大小。最终调整哪一个则由它们最后被更改的顺序决定。如果最后更改的是首分区,就自动调整尾分区,反之调整首分区。被调整的分区自动解锁。
    b) 分区卷标改用组合框形式,可以下拉选择。
    c) 默认分区个数根据磁盘大小确定:60G及以下3个分区,大于60G小于150G时4个分区,大于等于150G小于等于320G时5个分区,大于320G时6个分区。
    d) 支持GPT磁盘的快速分区。显示“保留现有ESP分区、创建新的ESP分区、创建MSR分区”的选项。
    e) 在分区大小输入框下方显示“默认大小”按钮,点击后可将所有分区大小恢复为默认设置。
    f) 增加选择当前硬盘的选项。
7、禁用格式化时"建立DOS系统"选项。
8、在“硬盘”菜单中显示选择硬盘的菜单项,在“分区”菜单中显示选择分区的菜单项。以方便通过键盘操作选择硬盘及分区。
9、不再显示大容量软驱设备。
10、搜索丢失分区时,只有新搜索到的分区才在序号旁显示“L”标记。旧分区不显示“L”标记。
11、限制FAT32分区最大不能超过256G(Windows XP不能格式化大于32G的FAT32分区,但通过分区软件格式化后可以正常使用)。
12、纠正某些情况下启动软件时死机的BUG。
13、在任何窗口下按F1键都可以显示软件帮助信息(目前仅有快捷键说明)。

Diskgen V3.2.2010 windows版更新内容:

一、新增功能:
1、增加快速分区功能。可快速灵活地对磁盘进行重新分区及格式化操作。
2、增加分区表错误检查与更正功能。
3、新增建立文件夹的功能。
4、增加设置或修改分区卷标的功能。
5、增加重新启动并运行V3.2 DOS版DiskGenius的功能。以便在DOS下执行磁盘管理操作。
二、功能增强及调整:
1、解决在Windows PE下为移动硬盘分区分配盘符失败的问题。
2、解决在Vista及Win7下不能对隐藏分区执行任何写操作的问题。
3、格式化FAT分区时不再设置BPB卷标。
4、保存分区表时如果没有活动分区不再自动激活分区(有时并不需要活动分区)。
5、搜索分区时,对未找到分区的区域不再自动建立Unknown分区。
6、按柱面范围搜索分区时,允许新发现的分区与现有分区重叠(以尽可能的恢复分区,用户的原分区有可能本来就是重叠的,但需要恢复数据)。
7、在通过分区引导扇区备份扇区搜索到分区的情况下,保存分区表时自动根据备份修复引导扇区。
8、搜索到分区并将分区表保存成MBR类型时,如果主分区数目不大于4,不再将主分区转换成逻辑分区。
9、搜索丢失分区时,只有新搜索到的分区才在序号旁显示“L”标记。原来就存在的分区不显示“L”标记。
10、优化分区备份功能的压缩算法,优化提高备份速度。
11、分区备份文件不再强制限制为2GB。
12、针对硬盘逻辑锁进行检查,防止遇到逻辑锁时死锁。
13、解决不能加载某些非正常分区表的问题。
14、转换分区类型后(主<->逻辑),自动修正文件系统标识( 0C <-> 0B 等)。
15、增加快捷键 CTRL_G: 切换到文件列表显示;CTRL_D: 切换到分区信息显示
16、为格式化功能分配快捷键“CTRL_F”。
17、在空闲区域按ENTER键可执行新建分区功能。
18、转换U盘类型后分区时不再使用附加扇区,以免引起兼容问题。
19、取消分区隐藏状态时,提示自行分配盘符。
20、限制FAT32分区最大不能超过256G(Windows XP不能格式化大于32G的FAT32分区,但通过分区软件格式化后可以正常使用)。
21、未检测到磁盘的接口类型及型号时,显示空白。不再显示“UNKNOWN”。
22、磁盘参数中的容量显示部分,增加显示以MB为单位的容量。
23、对于没有卷标、没有盘符的已格式化的分区,分区名称按类型显示为“主分区”或“逻辑分区”。
24、对软件进行压缩。减少软件体积。
25、将分区表备份文件的扩展名改为".ptf",以防止误用旧DOS版恢复。同时产生.txt文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分区信息。
26、不显示LVM逻辑卷的位置参数、禁用修改LVM逻辑卷参数功能。
27、分区备份与恢复、分区复制、硬盘复制功能,执行过程中显示剩余数据量及剩余时间等信息。
28、允许对动态磁盘执行分区操作,但在保存分区表时会提示“动态磁盘结构会被破坏”。
29、新建分区后,保存分区表时,询问是否立即格式化新建立的分区。(但搜索过已丢失分区后不自动格式化新建立的分区。)
30、在硬盘分区图上点左键时,只弹出与分区有关的菜单,不再显示与硬盘有关的菜单。
31、修改分区参数时,对MBR磁盘分区,不显示GPT分区类型标识。暂不支持修改GPT分区的参数。
32、修改分区参数时,可以修改已格式化分区的起止位置参数(有损调整)。
33、将虚拟硬盘文件(.vmdk .img .ima .vfd .flp)拖动到主界面左侧的分区目录窗格时自动加载虚拟硬盘。
34、其它若干细节调整。
三、BUG修正:
1、纠正按扇区搜索已丢失分区时不能根据引导扇区备份搜索分区的问题。
2、纠正无法读写FAT文件系统根目录下与卷标同名的文件(夹)的问题。
3、纠正NTFS分区恢复文件功能搜索到最后程序死锁的问题。
4、纠正覆写FAT分区中的零字节的文件时可能会提示分区空间不足的BUG。
5、纠正将有5个分区的GPT磁盘转换为MBR磁盘时出错的问题。
6、纠正某些特定情况下搜索不到逻辑分区的BUG。
7、纠正有时无法正确还原分卷备份的分区镜像文件的BUG。
8、纠正一处无法正确还原采用“按原结构”备份的分区镜像文件的BUG。
9、纠正从GPT磁盘转换到MBR磁盘后无法为分区分配盘符的BUG。
10、纠正打开flat形式的较大的vmdk文件(*_flat.vmdk)失败后,再无法打开*.vmdk(小文件)的BUG。
11、纠正遍历FAT文件夹中的文件时遇到解析错误后出现死循环的问题。
12、纠正检测硬盘坏道时,检测到硬盘的最后一个柱面时程序进入死循环的BUG。
13、纠正建立新分区时输入的分区大小为最大值时会产生空闲空间的BUG。

网友:
哥很少推荐软件,但是这个软件哥很喜欢,作者也很顺应民意,大家提的一些建议作者都接受了,软件很不错!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不知道楼主提供的这个软件对删除预装windows7品牌机的隐藏分区有帮助吗?下载学习下

网友:
diskgen这软件不错!我也支持~~
曾经用他来修复过我自己搞VM误装了Linux的主盘~和网吧的一个电影盘!
Windows版更支持大硬盘,呵呵!挺好的~~

网友:
Diskgen V3.2.2010 DOS版是否能在DOS 7 下运行?
那就可以更新到光盘里了。

网友:
解开 DG3.2.2010.img ,里面确实是DOS7下的运行文件,可替换原来那个IMG文件了。

网友:
老余 对于有一定基础的用户完全不是问题!
WINDOWS版本里面已经包含了同版本的DOS文件! 需要制作IMG还是加入到其他IMG里,3分钟足以搞定!

网友(2011-01-15):
多谢分享,WIN版的用了很久,终于出DOS版了。所以分区软件中最喜欢DG和PQ了。

网友:
很少用diskgen,只是用它重建分区表。楼主这么重视这个软件,下载看看。

网友(2011-03-21):
一直用着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