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通本本电源头虚焊焊好后通电不复位~

楼主(2009-12-31):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本本,电源头松了,于是焊好了开机,诊断卡显示没复位,因不完全会修笔记本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希望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
哦 我还动过CPU 的 会不会是 CPU 有问题  因这个 是 玻璃芯片那种 AMD的 具体是好大 还没看到

网友:
大侠么 救命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动CPU的?把过程回忆一下...哪里不妥.
压一压CPU看一下会不会有复位?

网友:
取下来又上上去 就 这样 拿个 锁扣不是很好弄用螺丝刀撬开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的核心被压坏了?

网友:
当中的那个是晶片,重新插拔CPU再试一下

网友:
版主 这个帖子可以删除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焊锡落在线路板上了,好好检查,要仔细

网友:
修好了什么问题分享下啊,这人修好了就跑了

网友:
没良心的家伙

网友:
你们真是逗,肯定是他没装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