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液晶点屏问题

楼主(2009-12-31):
原来我用的是友达的面板QD15XL0615寸普屏 30针接口,和乐华的B.RTMC1B 8333(2025L)驱动板,原来是卖驱动板的给我配好一切东西,接上就能用,后来换了一个三星的LT141-X2-152 14寸普屏,是20针接口,我想问的是能不能换一根屏线就直接用这个驱动板点亮这个屏,要是换驱动板程序太麻烦了。目前没有编程器
屏资料:
LT141X2-152        Samsung(三星)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D6L          RM3251
QD15XL06         QUANTA                        LVDS        15        1024*768                                  RM3251

网友:
都是单六的屏,也都是XGA的,应当差不多一样,不过QD的屏有的就必需写,

网友:
是不是买根屏线跳对了就行,如果程序不对会不会损坏屏和驱动板?

网友:
只要屏线不错,电压不错,就不会损坏屏的

网友:
还有一个参数你没有提供,就是两个屏如果位数相同就行代换,但要换屏线,,,

网友:
谢楼上,但是我是新手啊,不晓得位数是不是相同,我能搜到的参数也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