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门电路与CMOS门电路

楼主(2009-12-31):
刚看见的,以前知道一点都忘了.发出来大家学习
TTL与非门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要求较严,只允许在5V上有±10%的波动。 超过5.5V,易使器件损坏;低于4.5V又易导致器件的逻辑功能不正常。
TTL与非门不用的输入端允许悬空(但最好接高电平),不能接低电平。
TTL与非门的输出端不允许直接接电源电压或地,也不能并联使用。
CMOS与非门不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应按逻辑功能的要求接VDD或VSS
5.  CMOS与非门输出端不允许直接接VDD或VSS,以免损坏器件。
6.  CMOS电路的输入电压VI应满足VSS<VI<VDD,以防止输入保护电路中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产生大电流。实验时,应先接通电源VDD和VSS,后加输入信号VI,关机时要先撤除VI后关闭VDD和VSS。
7.  输入端的输入电流一般不超过1mA。
8.  每个芯片使用时注意电源和地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