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胜利,DELL D620的修复.

楼主(2009-12-31):
  送修的DELL D620故障为单独用电池工作完全正常,只要一插上电即刻掉电,只要插电,不管有无电池都是加电后不显,几秒钟后关机.
    此类故障一般先怀疑适配器,因手上无另一个大口DELL电源,所以使用维修电源和原电源对比.原电源上电后与使用电池上电主板产生的电压对比,完全一样的状态,而使用维修电源,上电发现,CORE电压不输出,其它电压正常.故判断主板已经正常识别适配器,与电源适配器无关.
    因为这段时间遇到的奇异现象的本本,故障原因都与滤波电容有关,所以这时很自然地怀疑起是否是滤波电容造成的这个现象.因为本人认为电池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单使用电池的时候不容易引起PWM电路的杂波,而敝人设备简陋,无波波,无法查看各组电压的波形.所以又采取并电容的方式.因为高温可以考验元件的稳定性,所以我从发热量最大的CPU和显卡的附近开始.首先在CORE电压上并上1000微法,无果,然后在C2224上并上电容,加电后,几秒钟后电源指示灯未象原来一样熄灭,一摸CPU,温度已经上升,看来故障得到解决,用外接显示器已经看到了DELL的开机界面.
    查阅图纸,此电容为显卡核心电压的输出电容,因为处在CPU和显卡中间的背后,这个位置工作的时候温度应该不低,如果是风口堵死的话那更不用说了.从图纸上看输出滤波电容有两个,C2225标有个@符号,主板上也没有安装此电容,所以在C2225的位置装上一470的电容后,装机烤机一小时,无故障重演.

网友:
请教楼主 你上面的VCC-GFX-CORE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都在想我的联想F31A是不是电容引的
帮我分析一下
开机电流跑到1.2安左右掉电
1.2安应该是显卡这一块(显卡630的)
这机子是客户摔坏的,屏也坏了
摔时插着U盘,把USB接口也摔坏了
客有拿到别家修过
USB接口被换反(这款机USB口跟别的机有点不同,5V跟接地刚好相反)
量了全板无短路(且CPU  北桥  显卡供电也都正常)
只有换显卡试试看,换了还是一样
再换南桥也是一样
现在都没思路了
不知道楼上怎么看我这机子
给点思路

网友:
看来用电池正常。插适配器不好用的机器多为电容的问题。不过我没有修到过。

网友:
楼主,您的实例可以这样理解吗?
C2224这个有极性电容性能不良而导致滤除杂波不干净,并上电容可以使电容的容量增大,因为电容的容量与面积成正比,所以增大了电容的容量从而滤除了杂波。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还有一问题请教,在滤波电容的选择上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

网友:
搂主我感觉最好是吧c2224那个电容焊掉,要不要是这个电容完全失效了之后会不会变成有一颗定时炸弹呢!!

网友:
呵呵,, 总结 一下 有关用电池能正常 用适配器就出问题的机器 大多和电容有关,,
仔细再回想 是高频电容还是低频电容,

网友:
3楼的朋友 我给你一个思路
先上电去触摸一下有无可能供电芯片不良导致的发热,, 既然你自己已经发现是显卡部分的供电,那就着重查看显卡供电的芯片的工作条件,, 主要是反馈脚, 既然是摔的也仔细查看有无原件掉落。
再是拔掉内存看 电压是否也掉 。
还不行 就把CPU供电组旁边的两个保险电阻摘掉 , 逐一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摔过的机器,大部分的故障是由于震动而造成元件的虚焊,还要5vUSB接反过,建议查一下5m和5b的供电元件。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新颖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修机器的

网友:
最近电容的故障率不低于NV的显卡  哪位有心人士能整理一下电容的品牌和故障率啊? 以后修到了大家都注意一下电容

网友:
可以问一下楼主,,想你那种情况,,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
LZ说的并连的方式,为什么要并连电容.不太明白,能再说详细些吗?

网友:
并连电容,它的容量总量会变大,并连电阻,阻值会变小,容量变大了,承受的电压相对要大

网友:
学习了!!!不过如果是适配器的进电滤波电容漏电呢?那样并电容都没效了。是吧!

网友:
看来查元件是否老化,从发热量大的位置查最好。再有我也发现维修时坏的元件和时间有关系,有时某段时间不管机器型号是否相同但会坏相同类型的元件

网友:
看到过几次关于把电池当做大电容滤波的想法了,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思路啊!

网友:
可以用一个6.3 3300UF的台式机电容去并联 ,这样的效果其实挺不错的。

网友:
"所以使用维修电源和原电源对比.原电源上电后与使用电池上电主板产生的电压对比,完全一样的状态,而使用维修电源,上电发现,CORE电压不输出,其它电压正常.故判断主板已经正常识别适配器,与电源适配器无关.:"

前面不是说一插上电即刻掉电吗?怎么还能使用维修电源和原电源对比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