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9盘的SF做完回写不认盘_改进

楼主(2009-12-31):
7200.9盘的SF做完回写不认盘_改进

网友:
压缩包内容如下: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终于把两块7200.9的断电盘(做N2开始的SF中途意外断电)给救回来了,这下基本能保证7200.9盘做SF的成功了,现在把这些天对7200.9盘的一些认识做些总结,不当之处望指正。
    一  关于引导,由于7200.9硬盘引导所需数据的增大,ROM里放不下,所以有一部分数据被放在了APP里,所以硬盘的引导是靠ROM和APP共同完成的,如果找不到APP硬盘就会提示引导失败。
  二 关于固件区和偏移,7200.9的固件区较以前做了改进,每当做过一次N2,程序会在一定的范围内重新选定区域作为固件区,当然APP也和其它数据一起都要到新的地方去工作,因为有了这个偏移功能,我们会发现7200.9的每块盘的固件地址都不相同,当然我们要是把APP写回到原来的位置或其它位置都肯定会造成硬盘引导失败,所以当做过N2后就必须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回写APP,当然我们习惯用灯泡快写的方法就不行了,因为PC3000程序在快写APP是会断电进安全模式的,这一断电做N2时程序所指定的新固件地址就丢失了,所以必须用PCHS回写APP数据,然后可以再用灯泡快写的方式回写CERT和CERT tab.ATA0.ATA1.VEN等。
    三  什么时间回写固件合适,由于断电就会丢失地址,当然是越早回写越保险,根据本人的经验,在跑到99停下时就回写是个很好的时机,回写完成后再键入N10继续跑到50,这时盘就完全好了。

以上是老办法,下面是改进方法。

改进办法:

1、备LDR
2、T2
3、T2完毕,断电
4、进了F级,用备的LDR引导入T。
5、N2,,22跑到结束。

此法优势:中间不必砍99也能自己跑到N10并能自己跑到结束。
跑完后可以不用写APP,只需要写ATA和VEN。中途任何断电都不会进F级(已可以断点跑)。

网友:
不知道LZ是原创还是转帖
昨天我试验了一下
先T2,完了断电,再用LDR引导到T级,接着N2,,22
在中途故意断电,再通电,仍然会自动进F级

而且我保存了T2 和N2的流程记录,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要加载LDR跑的话 跑过02断电就好了

网友:
我试过几只了,即使到安全模式加载LDR
到N02以后断电,照样进F

望大家多试验一下

网友:
如果,原来sf做好了,但断电进F,那是因为,在做SF时APP清空了,你断电那当然会进F,要解决也非常简单,加LDR,然后加载完成后保存APP进盘体轨道,就行了。不用再做一次SF,浪费时间。还有,关于SF时,会有99的流程,其实,在做F时,修改一下流程,让他不做99不就得了,这样子省事多了。

网友:
跑过08在断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