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C800,无复位,AS-016没坏。

楼主(2009-12-31):
这是全板无复位,CPU供电正常,PG信号才0。17V,从PCI复位针查到AS-016,从好板上换一个过也,证明没坏,最后也换了南桥,情况还是一样。有两块这样的板,无从下手,请教高手了。
华硕

网友:
有时钟没?

网友:
查查VRM_PG信号到底是从AS-016发出的还是从SB发出的

网友:
IO换了,时钟3。3是够的,ADP3180第10脚 VRMPWRGD有3。3V,是从连接到南桥旁边一个小三极管供给的。 板上还有一个AS-007的IC还没换。这个是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