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种原因导致笔记本显卡花屏?GPU?MEM?

楼主(2009-12-31):
有几种原因导致笔记本显卡花屏?GPU?MEM? 今天遇到一台dell i6000 独显笔记本显卡花屏 外接也花。这个显卡可以拆下来的有接口压在主板上。拆下显卡 加焊gpu 同样 ,加焊 显存 同样,摘下gpu重做同样, 定了几片显存同样。郁闷了 。试图用软件测试花得太厉害没法测。请问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花屏吗?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gpu同样问题。一片显存坏了,手气好,随便换了一片就好了。显存坏了。之前用r3软件测,不支持,笔记本和台式机显卡有区别。那位能告诉我用哪个软件能支持笔记本的x300显卡?

网友:
VREF电压也可以导致,还有就是本本的独显显卡的芯片损坏

网友:
电压不正常,参考电压,pcb核心,。。等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也就是说 显存供电不正常或者gpu供电不正常都会导致花屏?问题是手头没有显卡图纸咋量呀?顺便谢谢2位版主的解答

网友:
GPU供电不正常会导致不亮或死机,而显存的供电则会导致花屏或者蓝屏,其中VREF是他的参考,由为重要

网友:
GPU是不是正常的·应该先排除他再说。

网友:
笔记本上的GPU加焊无果,更换后90%肯定好。大部分笔记本散热不好,显卡温度又特别高,虚焊占90%,GPU坏占10%,当然不要增加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