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代工TVW2301液晶显示器按键不受控制

楼主(2009-12-31):
手上有两台DELL牌,AOC代工的TVW2301液晶显示器。开机处于TV模式,面板按键均无效,无法调到VGA模式。
这款机器好像市面上较少,不知如何修复。
已尝试更换面板电路板无效果,故障依旧。是否与主控板程序有关呢?哪位师傅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已经拆了另外一台机器进行替换法(更换面板电路、电源板),机器故障依旧。看来跟硬件没有太大的关系。软件可能性最大。
如何进行软件重置呢?
拆开板后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芯片:MSP 4440G C13、AD1941、SII1169三个芯片。不知软件会写在哪个位置上呢?
各位帮帮忙,这机器太重不好搬动。是属于电视、显示器多用途的。

网友:
拍照外壳标签,MCU标签

网友:
按键不受控制一般是驱动板的控制芯片里的程序坏了,重新刷下看行不行,我是新手,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AOC或代工的MCU坏的多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修过,和AOC没任何关系,就是山寨的,三合一的通用驱动板,程序不太好找

网友(2010-03-18):
此问题我还没有解决,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