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 开机黑屏 按键灯亮

楼主(2009-12-31):
dell E176FPb 开机黑屏 按键灯亮,测量电容输出的有5v和12v,还有高压那边几个管都是好的,芯片也没坏。

网友:
用外接灯管   试试就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没灯管,外接需要怎么接啊?

网友:
不知楼主是什么确定高压那边没问题.理由是否充分.如果是我我就会加个通用高压板排除.(量不出坏的情况下)

网友:
估计灯管暴了

网友:
也不见得灯管就坏了,高压板坏也有可能

网友:
本来想说让你送到 搞维修的那修去的,用单灯的高压板依次测量各个灯管的好坏,电流应该一致,过低时灯管老化了,过高时灯管打火虚焊了,剩下的就是查高压板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买换上就知道哪个好哪个坏了。

网友:
先看黑屏时是否能看见一点图像的影子,能的话重点查高压电路,因为就算是灯管的问题屏幕也会亮一下,看不到的话那查驱动板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再出点绝招 在暗屏的瞬间用万用表的表笔 测量高压输出,如果打火的话说明高压板是好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样的一台,开机显示几秒后黑屏。查了C5707和无极电容都是好的,接上外接灯管也一样,几秒后灯管灭。僵住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楼主修好了没有,可否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