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M7020激光一体机故障

楼主(2009-12-31):
现打印机打印出来色太浅,看不清字,这是那的事,之前是正常,后因硒鼓卡到里面取不出来,我把打印机激光器拆下来,然后装好,就成这样啦!!其它都没动
硒鼓没问题,大家帮帮忙,看是那的事·

网友:
这是常见故障,墨粉齿轮裂了。你的鼓取不出,就是因为它,使传动轴不能回收。还有它坏了使粉盒显影辊不转,导致淡。

网友:
硒鼓没问题呀,把硒鼓拿到同型号机器上测试,没有问题。同型号机器上面的硒鼓,装于本机器 也偏淡!看不清字。传动轴是那个东西

网友:
看来你不是做打印机维修的,这个问题应当很好解决的

网友:
粉盒齿轮坏了  导致粉盒里粉没搅拌

网友:
按如下方法处理。

联想2000粉盒驱动齿轮

1、拆下高压板和驱动板。

2、拆下齿轮组。

3、更换联想2000粉盒驱动齿轮

网友:
先检查一下看看激光窗口是否脏了。

网友:
鼓传动齿坏是通病,原装在150元左右,去买原厂的不然用不住

网友:
还是先看一看搅粉齿轮吧

网友:
代用的也行,关键是粉盒阻力是否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