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X的故障现象求解

楼主(2009-12-31):
接修一台samsung 943NWX,故障现象如下图,请帮忙判断下是否为屏坏
驱动板已代换过.........
图象是未接信号线通电时的状态,OSD内的文字是黑的(本来应该是白的),看不太清楚,背景本来应该是黑的,现在是白的。连机进系统的图象颜色颠倒,字体看不清.........

网友:
屏线/屏电路不知楼主可有排除清楚.(想学习.问得不对望楼主见谅.)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屏坏了,,,

网友:
这现象第一次看见  呵呵
楼主既然代换过驱动板,那肯定是屏问题了
不知道屏上有没有刷程序的BIOS不??等待斑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