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09-12-31):
一块HP915GV的主板 集成显卡有信号给显示器 (显示器的灯变成绿色) 但是屏幕是黑的  桥加焊过  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RGB,HV对地都正常,加焊不行就重做。再不行直接换NB

网友:
三基色有一根阻值一千多  另外两个600左右  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只有更换北桥!!!!!

网友:
先换DDR看看.再不行换NB..

网友:
先加焊北桥,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看来只有换了  谢谢咯

网友:
用示波器量r,g,b,h,v有没波形    有输出 还换桥也能有用?
不考虑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