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USB的对地阻值

楼主(2009-12-31):
我在学习,书上说把USB的电压输入端和对地测电阻,正常在180-380欧姆,可我就是测不那数,我测出的数都在2万多欧姆的!

网友:
那应该是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你跑一下USB的外围元件啊,看看有没有开路的,要不单独测下主板上的USB空的接针。看是否有正常的电阻值,再就是在系统里看看USB的的硬件有没有找到。
要是都没有可能就是楼上的所说的那样了。

网友:
不是表有问题就是到南桥的线路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看是你搞错了吧,一般说测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测的。你是不是用的电阻档啊?

网友:
你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USB的数据线 也就是中间的两根线,对地数值 500左右为正常。
如果说为0 或者无穷大 表示断线 或者南桥坏!

网友:
你是不是红表和黑表头搞反了吧

网友:
我们一般测到的都是500左右,变大或者无穷就是USB到南桥之间有开路或者桥空焊

网友:
USB 啊,电压 和南桥有关系?大家看仔细些啊!
USB 中间DATA两信号,两边电压和地。
电压对地阻值不正常,不要去追南桥,应该追供电的排阻和MOSFT。

网友:
不会吧。有这么高的吗,你看看是不是所有都是,如果是应该是桥内部USBHUB不良

网友:
那个值不是固定的,唯一正确的就是同厂家同型号的好板。维修思路不要死胡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有两组一样就可以!除了无穷大!为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