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画面过了蓝屏

楼主(2009-12-31):
一块 EP-9HEAI 主板 到WINDOWS画面过了蓝屏   内存 显卡  电源  CPU  硬盘都换过   北桥重新植株过 也加焊过几次   难道北桥挂了吗

网友:
风扇换过没?考虑下散热问题

网友:
跟散热没有关系的   而且每一次都是WINDOWS画面进度条跑两下就蓝屏

网友:
刷BIOS,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内存 显卡  电源  CPU  硬盘都换过
数据线呢???????????

网友: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呀。WINDOWS蓝屏大多都是因为驱动引起的。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不行?内存,南北桥多换了。还不行?跟她说88  不修鸟............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原因吧

网友:
在CPU上加点蛙膏

网友:
BIOS 散热 看下

网友:
更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1:CPU边上的电容  还有供电
2: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有虚焊.
3.内存槽 显卡槽 里是否干净  有没有杂物.
4.用最小化模式试下.

网友:
用安装盘一步一步的安装看看,然后再到主板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安装。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我硬装可以用了  客户用了几天又说有问题  我给他换板子了

网友:
参考一下蓝屏代码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槽问题也这现象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找不到原因
准备换板子

网友:
我原先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查出是驱动,像97声卡驱动分威盛97跟97几种

网友(2010-03-19):
我也有这样一张板子,请问你们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感觉是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典型的南桥故障,IDE接口与南桥是否有门电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