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掉电 超级IO MEC5004

楼主(2009-12-31):
机子待机正常 0.02开机到0.08三秒后掉电 开机有3.3V 5V 1.8V  后及电压没出来 是超级IO MEC5004 的RUN_ON信号没发出来 把95脚RUN_ON信号脚挑起来 后级电压就出来了 是这个脚把电压拉低 怀疑是这个IO坏了 换了个还是一样 现在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是IO有程序 另一个是IO的工作条件不具备保护了 有那位朋友知道这个超级IO MEC5004 是有没有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找一样的换上去看看了.

网友:
DELL的IO一般都带程序的,TB买料板啊

网友:
找个DELL其他板上的5004就可以了

网友:
带程序,真的假的哦,不明白

网友:
芯片组一样的同型号就可以代用!

网友:
是有程序,得找一样的板子代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带程序的ic上面一般是标有彩点的,有些别人修过的机器有可能io换掉过或者彩点用洗板水洗掉了。

网友:
没办法   只有先找  一样的IO了

网友:
找个一样额的

网友:
带程序的IO确是不好找,没的料板只能望板兴叹了

网友:
栽在芯片程序这个坎上也不知道折了我多少钱

网友:
这个是带程序的,要同样的板子换过才能用的。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DELL D400,现象一样少RUN_ON,还没搞定

网友:
dell机器上的能代换

网友:
带程序的,要同样的板子换过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