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保险 的困惑

楼主(2009-12-31):
一台七喜L1901液晶,头回送修烧了12V输入保险和保险后面的稳压管。看接口处有明显打火迹象,叫客户换了适配器。用了半个月,今天客户又送回来,拆机查看12V输入保险又烧,换后又可以用。考虑会烧保险一般是外围电路瞬间电压过大和电路板内部有短路造成,象我这原因电路板会有问题吗?先谢各位了

网友:
我前不久也有这样一台。最后是那个高压线圈有问题。费了不少劲。

网友:
如果只烧保险,而其它元件没有坏,可以换一个稍大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我代换上去的保险负载安数太小,对吗?

网友:
如果后面没有元件烧坏,那就说明你换的保险小了,再找个稍大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天我就遇到这么一个机器,跟你说的一样,我换了高压线圈,就好了

网友:
3A换上了后,一个月没回来了,应该是好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应接上电流表,并将亮度调到最大,测电流值,以1.5~2倍容量设定保险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