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SON脚是如何被拉低的

楼主(2009-12-31):
一杂牌845G的主板,IO是IT8711F。我想跑下开机电路,发现有个三极管的空位,PSON脚是连这里的C极,可是却并未安装。可除此之外在没有与PSON脚连接的三极管了。但是却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跑码。我就不明白了,有些板是不是不用开机三极管控制PSON脚接地,而是直接被IO或其它芯片拉低的啊?求教!

网友:
上面的哥们会差意了,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主板都会有一个开机控制三极管专们用于拉低PSON来开启电源。可我那块板跑出来的开机控制三极管位上是空的,却也能正常开机,这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哦~~~

网友:
有些接电容到低的也能触发   应该是开机针直接给I/O低电平吧.......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你测PS ON开关上有高电平 然后IO的 PS ON 也是高电平 那一半中间不连三极管

反之则是有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有些主板绿线没有连接三极管,有些是连接门电路或专用IC,还有些直接连接IO等,但原理是一样的。你就理解为,那个三极管被集成在IC里吧。。。。

网友:
多谢谢各位帮忙解疑,我量了,没开机前IO的pin19到PSON之间有3V多的高电平,20K电阻上面接的是3.3待机电压。触发后IO的pin19到PSON之间就变成低电平了。应该就像唐致远师傅说的那样开机三极管是集成在IO里了。还有一点不明白,20K电阻上面接的是3.3待机电压有什么用呢?为何没有把电阻那端的电压也拉低?

网友:
IT8711F 19脚信号不是PWRCTL#  带#的信号就是低电平的哦 !!  直接就是低电平 何必再用场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上拉的电压,在没有按下开机时,这条先上即PSON#是高电平,即是无效的。按下开机后,IO输出低电平的信号把电阻提供的电压拉低,此时,PSON#信号有效。

网友:
像开机电路,为了保护I/O或南桥,应该都会设计一个保护电路的.就是通过一个或多个三极管来拉低PS-ON

网友:
这不,直接就接IO了嘛

网友:
好多板子是直接接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