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TI3650运行大型的单机游戏黑屏

楼主(2009-12-31):
只要不运行大型的单机游戏,一点问题都没有,开极品12,使命5等就黑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显卡驱动版本有可能老了 下个最新版本显卡驱动

网友:
如果驱动安装没有问题而且换过硬件测试,可以说明显卡的供电滤波部分不良或GPU内部受热不均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
可能有一下几点:
bga焊接不良、dc-dc问题、显存问题、gpu问题

网友:
下载最新的驱动,安装重启,发现显示质量很差,32位真彩选择无效,分辩率只能是480*640,晕

网友:
核心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GPU有点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