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联想410M机器不加电

楼主(2009-12-31):
手里有台联想410M机器进过水的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前几天突然坏了,拆开发现87541烧爆了,其他没见什么不正常的,后来换了个97551上去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03就不上去了,请高手帮我指点下我应该查那些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电流跑0.03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机子我前两天就遇到一台不开机的
换了97551不行
后来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安开关电流从0.01跳到0.03,那说明南桥还没收到EC的触发信号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版主毕竟是版主,佩服!

网友:
我认为是你换的I/O芯片有问题。跟我今天修的一台七喜KW300是一样的问题。也是不能触发,我换了一个全新的I/O芯片后问题还是一样,后来从旧板上拆下来一个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IO的问题,我有两片410M的板我把那片好板上的87541装上也是一样的电流到0.03不跳了,版主说的难侨EC我应该从那里下手呢,能否指点下
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大家帮帮忙好吗
小第真的很着急

网友:
你看图安版主思路去查呀

网友:
没戏了,我怀疑南桥我想换个NB看看结果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铜皮带了好多起来了
晕倒,这下可掺了

网友:
EC 还没送出开机信号,查EC的触发条件全具备了,再去看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