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没声音

楼主(2009-12-31):
我这有块主板  集成声卡没声音  驱动更新了    不行   装了个独立声卡   还是不响   请高手帮忙

网友:
装独立声卡得要在BIOS里把集成声卡给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
插入新的PCI声卡后,一般就自动关了板上的声卡了,所以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前题是你的新卡的驱动要对,,,

网友:
屏蔽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前置音频跳线没插得原因

网友:
没事练练焊工吧 看看78l05的工作状态 ,不行就换声卡芯片玩

网友:
旧的吹掉,新的不响可能和它有关系

网友:
把你板载的声卡吹掉
或进bios把声卡屏蔽了

网友:
有些板子前置接口跳线不插也没有声音的

网友:
检查跳线和CMOS设置

网友:
进BIOS看看哈。是不是里面被关闭了啊?

网友:
如果是没有 前置音频线的话    ....   把主板上那个前置的 俩排5纵  的第3纵和第5纵 插上跳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