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X se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12-31):
这片板CPU供电用的主控芯片是RT9245A和协控RT9603,RT9245A的供电5V有,就是PG没电压,PWM的2.16V的电压输出,就是RT903没有驱动信号输出,由于不知道RT9245A的工作原理,RT9245A和三个RT9603都换了的,还是没CPU供电输出,有没有同仁修过这种板的,望指点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9245的 1 2 3 4 5脚电压,11 12 13脚电压,28脚电压

网友:
没pg、跑下到北桥的线路。。 en脚电压 ??

网友:
RT9245A的27 26 25脚都有2.02V电压,VID都有0.26V的电压,11脚只有0.3V的电压,12脚无电压,13脚有1V的电压,14脚3.13V的电压,28 VCC有5V的电压,这个换了一个,没效果。

网友:
搜索坛子里面的帖和网上其他的,发现华硕的板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而且华硕板用的元件比其他的要特殊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特殊”导致的。

网友:
11脚  为EN信号  0.3V 肯定不对··从11脚跑线

网友:
主电源IC的PG都没出来,要先修PG信号!

网友:
主供电换了 加上q1

网友:
VTTPG有1.25V吗?如果这个没有,是不会有输出的。。我上次修过一片这个板,也是无CPU供电,是1.25V没有输出。这个1.25V的信号时序是:RT9214(型号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1.5V供电芯片)------->一个6个脚的东东----->1.25V供电管。我上次修的就是那个6个脚的东西坏了导致没有1.25V输出,没有VCORE。换了6个脚的小东西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有一个电压没出来,南北桥主供电1.60V是出来了的,内存供电2.74V也是出来了的,在北桥旁有一个MOS就应该就是VTT电压的,没有图纸,不是很好追线路。我在这论坛里面也没找到与之相符的图纸,百度、谷歌也找不到,谢谢“签名册”老兄的提醒,不然我还真没注意到,要是能找到图纸就好了。

网友:
我跟你说吧,北桥边上的MOS管信号端是通向内存和显卡的边上,也就是RT9214那里,我估计你那板不是9214坏了,就是那个6个脚的小东东坏了,那个东西不好找的,我上次是在同型号板上面拆的,不然估计都找不到。

网友:
谢谢“签名册”老兄的提醒,这块板终于修好了,就是北桥那个VTT电压没出来,导致CPU电压出不来,以至于CPU电源IC RT9245A没有PG,只不过我没老兄运气好,那个六脚IC没找到,最后把电路改了一下,才修好。就是把南北桥的1.60V电压直接拉到VTT那个引脚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