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x 电阻

楼主(2009-12-31):
请问谁知道8800gtx背面c725的电阻值是多少吗?我的8800gtx不小心给搞掉了几个电阻,现在打开一安装驱动就花屏,原有电阻不知去那里了。请高手们告知小弟~~谢谢了

网友:
C275  应该不是电阻!!是贴片电容!  C***是电容  R***的才是电阻!

网友:
那贴片电容转难换吗?

网友:
你那个位置应该是退耦电容,花屏应该和GPU有关

网友:
不是吧?又是GPU有关,我上次才修了没半个月。。85大洋啊。。。

网友:
与那个小店容没有关系,应该是核心问题

网友:
那和核心虚焊有关吗?还是直接是GP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要用什么设备?那么严重吗?

网友:
高级设备才能搞这个GPU,呵呵

网友:
最好得有曲线的BGA才能搞得定(曲线配置温度试当)而且在焊接过程中也不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