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12-31):
PWM DIV SB VSB 是什么意思?
问题

网友:
PWM 脉宽调制
DIV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DVI和VID的含义
SB 南桥
VSB 主机的副电源输出的待机电压

网友:
DVI我想你问的是VID 是由此来控制电源IC输出电压的逻辑信号,,

网友:
DVI 是数字视频信号,,,。。。。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就有这种接口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