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看不懂,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31):
这是系统供电MAX1632的电路图.

这是系统供电储能电感后面的15V电压,给MAX1632第5PIN VDD脚供电的。谁能告诉我这个15V是怎么升上来的。说清楚原理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初中物理上就有变压器然原理了。U1/U2=N1/N2

网友:
一个简单的升压原理啊!

网友:
这15V不是供电吗,怎么要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功底很差,麻烦说详细点。
这是DELL D600的图纸,高手应该再熟悉不过了,5VSUS输出后分两路,一路经过电感L19再经过二极管就变成了15V。这个15V是二极管升上来的,还是经电感L19后就升到19V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BST脚的供电是5V线信电压供给的,怎么实际测量有8V左右。。

网友:
顺便说下,哪位好人能把论坛里的各主板上电时序发给我的话,我会很感激的。。我刚注册,阅读权限没有那么高,谁能发给我咯。。。

网友:
我这有HP机器的上电时序,你参考一下吧,看能不能帮到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HP,DELL,IBM我都清楚,什么日本机器的上电时序我就不是很懂了。。拿到日本机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除了修一些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