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VP 6120投影机主电源板8脚IC型号

楼主(2009-12-31):
客户拿来机器通电没反应拆机检测发现给主板供电的电源板有一个8脚的IC炸了 型号也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最上边一行有个M下边好像是个U
什么的芯片具体型号不知道 各位谁修过这个机器帮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那个电源板是BenQ

求助惠普VP 6120投影机主电源板8脚IC型号

网友:
哦,hp v6120,属于benq代工的机子,和benq pb81xx系列是一样的。拍个炸掉ic的图上来,确定那个位置的。

网友:
这就是那个电源的图片

网友:
哦,那个是uc3843.炸了他,得考虑是本身引起的,还是前面升压电路引起的

,因为,在pb81xx系列中,炸3843的现象非常非常少。在我修了这么多年

benq pb81xx系列的机子中。3843真的非常少炸。而且,像这样子炸的3843,

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坏。修的时候可以切断前面380v升压部分,自己加一个整

流滤波上去,这样子就有300v的电压上来了。把后面的电压修出来后,再加

连上原来升压部分,看看前面380v是否正常,因为,想要前面升压部分工作

,必须后面要提供一个18v左右的工作电压,当然,也可以外加一个电压上去

测试380v升压部分工作是否正常。修这类电源,最好挂灯泡上去。要不。一

不小心,升压部分380v一下子又炸了。

网友:
看一看 是不是5脚接地,7脚供电,,,,6脚驱动电源管,,,,如果是就是3843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