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装问题

楼主(2009-12-31):
联想15的液晶 故障暗屏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但是他的灯管是三根线的那种我没有那样的 高压板

问下这种灯管这么改线能叫叫他不 保护

网友:
是不是有一条接地的啊?

网友:
把不用的 那个 插槽  短接上可以吗

网友:
楼主 你是看到一个灯管接了3根线还是两根灯管接3根线呢?

网友:
哦,把反馈线接一起应该可以

网友:
3个线
其中是两根线接在一起的
呵呵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太巧了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有找到资料 四个接点时有两个正极一个是接地的有一个是反馈
             三个接点时两个正极没有接地只有公共反馈
我把两个灯管的负极接一起试了不行
正在困惑中
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改灯管容易还是改高压板容易

网友:
灯管线没有正负之分,只要高压端和低压端一说,你说的应当是四灯大口的单个接口,实际就是二根灯管,公用一个低压端,对比双灯大口的高压板出线,很易改的

网友:
高压线正常接  低压线公用一根不 行 保护

我现在想 把保护去了 能用吗   还有  把不用的那组  直接短接上可以不

还是 加电容 或电阻 要加多大的

网友:
黑的是地线,两根红的是灯管正极,把一根红线和黑线改小口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太麻烦了  最后换了个  三根线的 高压板 不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