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M7020激光一体机

楼主(2009-12-31):
大家好!小弟这里有一台联想M7020的激光一体机,复印、打印出来的样张 偏淡!看不清字,把硒鼓拿到同型号机器上测试,没有问题。同型号机器上面的硒鼓,装于本机器 也偏淡!~请高手指点赐教!

网友:
因手册文件太大,,,,我把与你问题相关的载图发上来,,,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用柔软的纸或布试着擦拭激光窗口玻璃。
该玻璃在机器内部安装硒鼓的上方,你用手沿上边从外向里摸,大概在十公分左右可以摸到。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换用不同牌子的墨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