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R52待机电流0.10

楼主(2009-12-31):
今天修了一台IBMR52,集成显卡的.故障现象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大多数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待机电流为0.10安,看似有轻微的短路,能正常开机为0.05安,拆机检测: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901E,不能开机时没有3.30V输出,5V正常,此机给人换过南桥,一开始没有测其它地方,怀疑南桥有问题或短路了,就换了一个,换好后开机正常以为修好了。后试多几次又不行了。想5V一直输出正常,3。3V时有时无。觉得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故障依然。之后就找电路,找来点位图,查MAX1901的28脚,没有3。3V的控制电压,此电压是从U28 PMH—6的76脚发出的3。3V(M1—ON)再经两个电阻R866和R405分别输给MAX1901第4脚和28脚,4脚是控制5V的(VCC5M_ON),28脚是(VCC3M_ON),初以为是断线,但经测是R405的问题,在电路图上看R405是0欧的电阻,用万用表测得几百K,更换一个同样的电阻后,一接电,MAX1901的28脚是(VCC3M_ON)的控制电压到了,待机电流正常了,试了M次后才打包.
总结经验:
1,R系列的见过多台是这样的问题,待机0.10毫安.
2,由于没有跟电路浪费一很多时间.
3,觉得有图纸和点位图修起来很容易.
4,MAX1901的3.3V没有,很多人认为是电容有漏电和南桥有问题,所以就到处更换电容.
5,觉得维修一定要熟悉各个控制芯片的时序和信号.

因先前把安写成毫安,现在更正了一下。谢谢

网友:
更正一下不是0.10毫安,是0.1安吧?还有就是0.05A是待机,不是开机。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不够细心

网友:
是啊,第一次写上来,下次修到有其它的一定写好一点

网友:
看来修本本有点位图在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也多得之前在本论坛下的资料,学懂了不少IBM的上电时序,大家互相帮忙与学习了。

网友:
LZ 辛苦了哦  在论坛里混了几天  感觉 受益匪浅啊 期待12期远程主板维修培训快点开课

网友:
看来这个板形的 IBM 供电和上电时序大致都差不多啊 ,,一直迷惑学的是T40  那R5的会不会不一样,其实也就几个脚的位置,信号换一下,连信号供出的电阻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了我昨天也修了一台,故障一样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还是清晰的

网友:
呵呵  看了这个机器的好多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2010-04-30):
这个机子修过北桥供电虚了的,症状这楼主说的差不多。。图纸就是重要。。

网友(2010-06-16):
0Ω电阻 阻值变大 会造成 待机0.1A的短路?
lz的待机电流是 0.1A还是0.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