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立移动硬盘的数据恢复实例!

楼主(2009-12-31):
今天接到一个移动硬盘要数据。现象:接上电脑硬盘灯亮,但电脑上认不到。将硬盘壳打开,看到SATA转USB口袋板上的唯一一个芯片烧坏了,而且硬盘是日立120G的硬盘,尝试着将硬盘直接接到电脑上;感觉到硬盘转了但电脑上还是认不到。将板拆下来,测量到有个为“F1”的保险开路了。将该保险更换后,再上电测,一切正常。到此回复完成!!

网友:
看不明白,还有那个坏了的芯片你还没有换呀。怎么就换一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楼主没写清楚估计 他说的应该是 硬盘盒里的芯片烧了 保险是在硬盘的电路板上

网友:
呵呵,常见问题,标题应该是修一个日立笔记本硬盘,和数据恢复没什么关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硬盘主要是要数据把硬盘修好了数据不就在了,至于那个移动硬盘盒子重新换个就OK,也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拿出东西来,有一定的成就感,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最爱修日立的盘了,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应该算是通病

网友:
日立做的比较好, 最起码不烧盘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