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求教

楼主(2009-12-31):
是一块945-775技嘉主板开机到widos的时候就蓝屏  cpu 内存都换了 主板上面的供电都正常 也装了系统还是老问题 请教高手

网友:
没换硬盘?

网友:
硬盘 也有联系的吗?

网友:
除了硬盘 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可先把板载网卡关闭试试。。。。。。

网友:
记录好蓝屏时的错误代码。上网搜搜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源换了没有..

要不 进入 BIOS 设置 ...关闭  USB 设备 试试.......
要是 不行了....用  慢装XP 系统 试试

进入 安全模式 蓝屏不 蓝屏
进入  VGA模式  蓝屏  不 蓝屏

显卡 驱动 是不是  不对......呀  ?

网友:
板载网卡关闭了假如可以的话是不是与网卡有关系了

网友:
硬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前久修过一片865,故障一样,刷BIOS,换电容无效,电压都正常,最后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装系统,不行在换硬盘试下

网友:
换了硬盘还是 老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的管子换下 试试

网友:
看一下蓝屏代码,大概就知道原因所在,先从软件入手,再看硬件

网友:
我 修出来了 是不北桥虚焊 一加焊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蓝屏的